为什么cam文件用CAM350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22-07-11):
为什么cam文件用CAM350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很多软件都可以存*.CAM档的,你确定你的是CAM350文件吗?

网友:
如果你的CAM350版本太低,是打不开高版本的CAM350文件的。

网友:
是不是版本不一样?你的cam文件是什么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