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5V2A电路输出,不使用继电器,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2-07-11):
如题,我现在需要通过单片机的5V输出,控制一个5V2A的电路的通断,而我又不想用继电器,要怎么设计(比如使用MOSFET、三极管、光耦等)。最好能给下具体的器件选型,看了很久,像MOS管太多了实在搞不懂

网友:
    要控制一个5V2A的电路的通断,不想用继电器,可以设计光耦带MOSFET、功率三极管、器件选型参照,只供参考

网友:
    选择元件型号先确定元件参数

网友:
    infion的,比如 BTS4140N等等。
    你这个事5V的,也可以取巧用usb的那个电源限制开关,比如TI的 TPS2001C 什么的。

网友:
    随便用个MOS管就可以了,电流够就行

网友:
    这么点电流,IDS看下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