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波和电磁波的区别?

楼主(2022-07-11):
    我们常用的电视机、收音机接收到的是不是电磁波呢?电视机、收音机自己能不能发出波?

网友:
    无线电波是电磁波的一种,属于波长最长的一种,是由LC电路振荡形成的,电视机、收音机也能发出,因为发送电路和接受电路是相同的,但需要改装一下才能让它发出无线电波,其实任何温度不为0的物体都有电磁波发出

网友:
    无线电波是波长为1米到1万米的电磁波,比红外线更长。

网友:
    无线电波是低频率的电磁波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