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双向触发二极管进行检测

楼主(2022-07-11):
如何对双向触发二极管进行检测?

网友:
用万用表的Rx1k挡测量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和反向电阻,其阻值均为。为正常,如果测得的阻值比∞小得多或为0时,表明被测管不能使用。

网友:
    将万用表置于直流电压挡DC5OV以上,将被测管两脚分别接摇表的E(+)、C(-)端。然后摇动兆欧表 (为测试提供电流)、记下万用表的电压值,将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引脚对调,冉测其电压值,最后看两次电压值的差值,差值越小表明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性能越好。

网友:
    将兆欧表的正极(E)和负极(L)分别接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端,用兆欧表提供击穿电压,同时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出电压值,将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极对调后再测量一次。比较一下两次测量的电压值的偏差(一般为3~6V)。此偏差值越小,说明此二极管的性能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