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有小信号互导,而三极管没有呢?

楼主(2022-07-11):
为什么MOS管有小信号互导,而三极管没有呢?

网友:
这是描述的定义问题,
三极管是Ib控制Ic,这样的能力称为:电流放大倍数。
MOS管是Vgs控制Id,这样的能力称为:垮导放大倍数。

网友:
三极管具有放大作用的基础是由于ib对ic的控制作用,这个控制量就是β,定义
β=ic/ib,又简称为电流放大倍数,两个电流相除,所以β没有量纲。
MOS管具有放大作用的基础是电压vgs对电流id的控制作用,这个控制量是gm,定义
gm=id/vgs,电流被电压除,它的量纲应该是电导。但是电压电流不在同一个回路中,所以过去就命名为跨导,回来才改成互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