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SPI模式去连接外部NorFlash呢?

楼主(2022-07-11):
怎样使用SPI模式去连接外部NoRFlash呢?

网友:
在RASC中Stack页New Stack选Connectivity-SPI(r_spi),将Callback改为spi0_callback,SPI Mode改为SPI Operation,将Enable Support for using DTC设为Disabled。

RTT中的SPI device的CS似乎都是软件控制的,所以我们需要在Pin页中把SPI的CS脚去掉,也就是把SSLAx都设为None。然后选到我们的CS脚P207,初始化为Output mode(Initial High),IO速度选成High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