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allgro设计完做短路对比cam350报no copper

楼主(2022-07-11):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为啥我用cam350做短路对比,会报错?实际看是没有短路的。报了大量no  copper

网友:
在brd中把有问题的地方重新画一下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no copper不是短路,提示相关short才是短路,是不是没选层就去跑开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