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22-07-12):
如果我存在一个频率非常高的正弦波,1M以上的,我用一个高速比较器比较,一端用地做比较整成高为3.3,低为0V左右的脉冲波,如果说我的这个电路处在一个有非常大的电磁干扰的环境,会不会导致波形会变形,我采到的频率还有相位会不会发生改变。

网友:
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其实应该很有可能,因为高速比较器很敏感,在大的磁场干扰环境下,高速比较器会影响前级波形,使最后比较出来,有可能失真,相位变换。

网友:
你怕干扰脉冲触发比较器? 你可以选用迟滞比较器。输出信号相对于输入信号当然有相位延迟。你这么高的频率,相位延迟还不小。

网友:
这个只有做到很好的电磁屏蔽才有可能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

网友:
看你这个干扰是不是会耦合串扰到输入,还有这个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比较器输入端的输入阻抗,都对干扰有影响,做好屏蔽,隔离,减少源阻抗,输入阻抗都可以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