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感和贴片电容如何区分?

楼主(2022-07-12):
贴片电感和贴片电容如何区分?

网友:
一般黑色都是贴片电感。

网友:
贴片电感以L开头,贴片电容以C开头。

网友:
贴片电感一般阻值小,更没有“充放电”引发的万用表指针来回偏转现象。而贴片电容具有充放电现象。

网友:
找来相同的元器件可以剖开元器件看内部结构,具有线圈结构的为贴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