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想把原理图中的GND全部批量改成GND1,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2-07-12):
AD中想把原理图中的GND全部批量改成GND1,该怎么操作?

网友:
用查找相似对象批量修改,按Shift+F键,点击要修改的网络标号,将修改项设为Same点OK,然后再改网络标号。

网友:
选中你要修改的GND在按F11。

网友:
把GND改成你想要改的网络。

网友:
    1.一个一个改!
    2.用查找相似对象批量修改,按Shift+F键,点击要修改的网络标号,将修改项设为Same点OK,然后再改网络标号。
    3.修改网络表
    4、将原理图更新到PCB中,利用2一样的操作,找到GND改为GND1然后再更新原理图
5.如果不再需要GND这个标号,只是想把GND与GND1连到一起,直接放个GND1的网络标号,与GND连接到一起()超级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