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ESP8266的电动WiFi卷帘

楼主(2022-07-12):
描述
电动 WiFi 卷帘 - ESP8266

该视频展示了电动卷帘,它可以固定在天花板和墙壁上,兼容各种卷帘尺寸,通过使用步进电机和 ESP8266 的 WiFi 进行控制。

组装和电路构建需要一些基本项目:
  • Wemos D1 Mini ESP8266 WiFi 板
  • 28BYJ-48步进电机
  • ULN2003x 步进电机驱动器
  • 608zz轴承
  • l7805 稳压器
  • 电容器
  • 9V-12V电源
  • 面包板
  • 跳线

源代码:
使用 ESP8266 芯片对 Wemos D1 Mini 和类似板进行编程时需要做两件事。您将需要附加组件来使用 Arduino IDE 对 ESP8266 进行编程。

使用 Arduino IDE 打开共享源代码。首先,安装 ESP8266 插件以对 Wemos D1 Mini 进行编程。
文件 > 首选项。在“Additional Boards Manager URLs”中输入 ESP8266 附加 URL

转到工具 > 板 > 板管理器。搜索 ESP8266 并安装
转到工具 > 板 > 选择 Wemos D1 Mini

定义连接步进电机的引脚。请记住,您必须将引脚编号定义为 GPIO
输入您的 Wifi SSDI 和密码

0

电动 WiFi 卷帘 - ESP8266-bom.zip

电动 WiFi 卷帘 - ESP8266-gerber.zip

网友:
见识见识,学习学习。||ヽ(* ̄▽ ̄*)ノミ|Ю

网友:
认真对待,认真学习||ヽ(* ̄▽ ̄*)ノミ|Ю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