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翻盖手机的FPC折断的问题解决

楼主(2022-07-12):
翻盖手机的FPC因为是绕过转轴的,所以翻盖达到一定的次数,由于FPC的拉扯就会发生断裂,断裂后主屏就不能显示了,请问各位高手在设计手机的时候是怎么考虑解决这问题的呢?

网友:
建议你去拆拆Motorola的8088和998,参考一下里面FPC的结构! 再这里我也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结构,在绕折的部位,FPC不会很宽,如果做单层板走线有问题,所以要在双面板的结构上面动脑筋。一般的双面板是中间一层base film,然后两边有两层copper,为了提高绕折性能,我们可以要求FPC厂商做双面板时把两块单面板背靠背的贴在一起,但绕折部分不要贴胶带!就是说在绕折部分是两片单面板而不是双面板,但整片FPC又是单面板!

网友:
我知道有的手机是将fpc再转轴处绕了两圈。

网友:
开槽是一定要开,但当翻盖和合盖的时候,FPC的相对位置就会转动,虽然槽让FPC有位置通过,但位置空间毕竟很小,FPC很容易碰到壳子,就算很轻微的拉扯都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