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12V转为5V,应该选择什么芯片?

楼主(2022-07-12):
大家有没有用过将12V转为5V的芯片,要求得是低纹波,大电流的,电流最好可以输出到3A左右。

网友:
3A电流太大了,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
选择同步的开关电源,开关频率高一点的,1MHZ以上。

网友:
563200,3A,纹波的话,可以自己调100m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