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对信号源阻抗的影响

楼主(2022-07-12):
根据阻抗的相对值,在测试点中增加探头和示波器导致各种负荷效应。
信号源阻抗的值可能会明显影响探头负荷的净效应。例如,在信号源阻抗低时,很难注意得到典型高阻抗10X探头的负荷效应。这是因为与低阻抗并联增加的高阻抗不会明显改变总阻抗
4.1.在测试点(TP)上测量的信号可以通过信号源和相关的负荷阻抗表示(a)。探测测试点在信号源负荷上增加了探头和示波器阻抗,导致测量系统吸收部分电流(b)
4.2.信号源阻抗越高,探测导致的负荷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阻抗都相等,探测导致测试点上的信号幅度下降了30%以上
但是,在更高的信号源阻抗时,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对相等的Z值,在没有把探头和示波器连接到测试点时,信号源负荷是2Z(参见图4.2a)。这导致在未探测的测试点上产生了0.5ES的信号幅度。但是,在连接探头和示波器时(图4.2b),信号源上的总负荷变成1.5Z,测试点上的信号幅度降低到未探测值的2/3。
在后一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两种方法,降低探测对阻抗负荷的影响。一种方法是使用阻抗更高的探头。另一种方法是在阻抗较低的测试点的电路中其它地方探测信号。例如,阴极、发射机和信号源的阻抗通常要低于金属盘、集电极或加蔽线。

网友:
示波器还是比较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