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芯片在protel的哪个库里

楼主(2022-07-12):
cpld之类的芯片放在protel的哪个库里,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一般Protel的库是按公司来分的,如果你你用的是Altera的,那你可以去protel的库文件夹的altera文件夹里看看

网友:
元件是有点嘛烦
建议你选装个AD6,里面封装多的是,在将那个库导出成protel 99 的格式,丰富得不得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