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ltium designer制作的原理图转到allegro中去?

楼主(2022-07-12):
如何将altium designer制作的原理图转到allegro中去?

网友:
Altium Designer 可以兼容很多其他EDA软件的文件,包括Cadence系列、Mentor系列等。如果想将Altium Designer 中的原理图转换为其他EDA格式的文件,可以使用Altium 的导出功能来实现:打开File-Export然后选择希望转化为的文件类型即可。

网友:
导出功能需要Altium软件安装对应的功能组件,如果软件安装时没有选择这些组件则这些工具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中导出网表,转化网表格式,然后再将网表导入到allegro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