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供电电压没达到时,芯片的内核电压就已经达到了,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07-12):
芯片的供电电压没达到时,芯片的内核电压就已经达到了,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芯片的设计一般会考虑这种情况,并且使芯片在这样的情况下其端口和其他外设保持在retention状态,即不改变其状态;如果不能确定芯片是否有这样的设计,也可以在外部配置复位电路,使得供电电压过低时,芯片能始终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
    芯片工作电压有一个范围,在范围之内都可以工作,但是推荐用额定电压,因为低压时候,内部工作不稳定,容易出错,电压高了容易损坏芯片。

网友:
    是由一定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