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和cadence是否可以同时装在一台电脑?

楼主(2022-07-12):
请问padscadence是否可以同时装在一台电脑?

网友:
    如何硬盘空间不够,就不可以。

网友:
    我装了cadence后,pads就启动不了?

网友:
    可以同时安装,PADS9.3和CADENCE 16.3 同时安装在WIN7下使用了。

网友:
    是环境变量问题,先安装PADS,再安装CADENCE。

网友:
    可以同时装,没有明显冲突,但要设置好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