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dc-dc升压芯片?

楼主(2022-07-12):
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dc-dc升压芯片?

网友:
理论效果比较好的MAX1678。

网友:
我之前使用过MC33063A, 用于3.3V转5V。

网友:
听你的描述是将压电产生的小信号升压达到5V,可是这种应用不应该是用运放或比较器来放大升压吗。

网友:
国产品牌安森德DC-DC升压选型非常多,具体要看你需要什么参数的,可以加我vx13728711035,发选型书给你,感兴趣可以免费拿样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