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隐函数中未知变量的一组解

楼主(2022-07-12):
syms t C D Q v x y z;
C=[4,53,2,5];
D=12*ones(1,4);
Q=5*ones(1,4);
v=4*ones(1,4);
x=[43,5,1,4];
y=[43,53,2,1];
z=[1,3,5,7];
exp = C.*(2*sqrt(t.*D)).^3-Q.*exp(-((x-v.*t).^2+y.^2+z.^2))./(4*t.*D);
t = solve(exp,t)

结果t应该是1*4的矩阵,有四个结果,请问怎么运行出来?求解答一下

网友:
    1、solve得不到解析解。 2、用vpasolve分别求解。得到很小的数。第三、四为复数。 vpasolve(exp(1))   %1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