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Q3损坏,1,2脚短路

楼主(2022-07-12):
元器件Q3损坏,1,2脚短路,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啥情况?

网友:
1.你的mos型号没有 ,2.VCC多少V啊  3.D9 是什么意思

网友:
    VCC的数值是多少?PWM信号的频率和高电平数值是多少?Q3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
    你这啥数据都没有,型号没有,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