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50V耐压 电流可调 降压12V投影仪恒流芯片

楼主(2022-07-12):
    投影仪,又称投影机,是一种可以将图像或视频投射到幕布上的设备,可以通过不同的接口计算机、VCD、DVD、BD、游戏机、DV等相连接播放相应的视频信号

投影仪方案:SL8311A 6V-50V降压恒流,投影仪LED灯12V驱动IC

概述
L8311A 是一款工作在电感电流连续模式下的降压型LED恒流驱动器。用于高效地驱动一颗或者多颗串联LED。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为6V~60V,外置功率管,输出电流外部可调。
      SL8311A采用高端电流检测方式,通过外部电阻可以设定LED输出的平均电流,并可以通过DIM引脚接受模拟调光和很宽范围的PWM调关信号。当DIM的电压低于0.33V时,SL8311A关断功率管,进入低功耗的待机模式。
L8311A内部集成了自动温度补偿控制电路,当芯片内部的温度超过130℃时,LED输出电流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逐渐减小,直到芯片内部的温度上升到150℃时,LED输出电流最终会稳定在设定输出电流值的40%。这就避免了传统过温保护所引起的LED低频闪烁问题。

特点
高达95%的效率
    自动温度补偿控制
    宽输入电压范围:6V~60V
输出可调的恒流控制方法
    DIM脚可进行PWM和模拟调光
    ±3%输出电流精度
    内置LED开路/短路保护
软启动时间可调
极少的外部器件
高端电流采样
采用SOT23-6封装

应用
    低压LED射灯替代卤素灯
    车载LED灯
低压工业LED照明
    其它LED照明

    电路图

网友:
    看着功能挺多,不知道是否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