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永磁同步电机仿真时角度为什么乘以4在加上3/2pi?

楼主(2022-07-12):
永磁同步电机仿真时角度为什么乘以4在加上3/2pi?

网友:
4是极对数,乘以4把机械角度转换为电角度,加3/2pi和减去1/2pi是一样的,都是和PMSM的参数有关,望采纳!

网友:
加上3/2*PI相当于减去1/2*pi,貌似是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送入电流模块时要滞后一个角度,但我看到的仿真模型中也是有的加了有的没加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