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记住几点就可以了

楼主(2022-07-12):
1、P和N 。这个和三极管类似,P沟道MOS的导通条件是栅极电压比漏极电压低5V以上,N沟道MOS的导通条件是栅极电压比源极电压高5V以上。记住这句话,这是关于MOS最重要的知识。
2、增强型耗尽型。大多数管子都是增强型的,耗尽型在无线电设备上有用到,平时说的功率MOS都是增强型的,它的功率可以做得很大。
3、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P沟道的MOS,价格昂贵、导通电阻大、发热大、效率低,它的唯一的优点是在某些场合中容易驱动,因为只要把栅极电压拉下来就可以了,而N沟道的MOS需要更高的驱动电压,这点很麻烦。

网友:
    分析电路的时候,P沟道的可看成PNP三极管,N沟道的可堪称NPN的三极管,这样分析会更直观。

网友:
    电流大小就可以由氧化物上的电压控制,这就是MOS管的基本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