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段音频耳机插座怎么接-指点下

楼主(2022-07-12):
插座定义如下,需要接mic  左声道  右声道  GND  以及JD接地检测

目前3--mic;2--左声道;5--GND;4--右声道;不知道对不对,还有接地检测不会

网友:
    注意一下 4段耳机有两个标准,美标跟国标的GND与MIC是相反的

网友A:
    楼主,就2楼所说,你要注意4端耳机美标和国标的问题,这个你可以使用国产芯片ASB1259可以解决(本人验证过功能OK)。还有一个地方你定义错了,那就是5脚不能直接接地,否则你插入耳机就相当于输出接地了,这样不可取。5脚本来应该是加个K级上拉电阻,插入耳机后会把该脚电平拉低。

    ASB1259(国标和美标耳机兼容I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2楼所说,你要注意4端耳机美标和国标的问题,这个你可以使用国产芯片ASB1259可以解决(本人验证过 ...

    昨晚改了3--mic;2--右声道;1--GND;4--左声道;7--接地检测;6--GND;5--NC;每个pin我都留了个0Ω电阻,因为第一次用,还没拿到实物,板子是做来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