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引脚复用

楼主(2022-07-12):
xilinx公司的cpld,型号XC2C256,其中有部分引脚既是IO又是特殊功能引脚(例如时钟信号输入,IO输出总使能等),请问如何区分或者配置这样带有复用功能的引脚。

网友:
altera 的在设置-》器件里面有配置,选择普通IO或其它功能,xilinx应该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