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出bom按位号排列了,没有合并同类器件?

楼主(2022-07-12):
cadence导出bom按位号排列了,没有合并同类器件?

网友:
candence下原理图导出BOM表,一般不使用export功能。工具菜单下的导出选项,可根据设置导出你想要的合适。元件按位号排,同时也是合并过的

网友:
    按照元件的属性名称可以条件或减少你需要输出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