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知道如何把鼠标右键的命令设置为快捷键?

楼主(2022-07-12):
哪位大佬知道如何把鼠标右键的命令设置为快捷键?
例如:
在property edit命令下,快捷键实现右键temp group功能;选择完后,快捷键实现右键complete功能.
如何在env文件中写这样的语句来实现呢?谢谢~

网友:
在电脑上应该可以直接设置吧

网友A:
    参考如下定义Snap pick to功能的快捷键:funckey @p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如下定义Snap pick to功能的快捷键:funckey @p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

版主,我想到最合理的写法是:
    funckey F2 "prepopup; pop dyn_option_select 'temp group'"
    funckey F3 "prepopup; pop dyn_option_select 'complete'"
    但是没有成功,你有试验过该如何写吗?谢谢

网友A:
    你要录个Script看看具体的命令是什么样的,不是完全照搬。

    funckey F2 "prepopup; 'group'"
    funckey F3 "prepopup; 'complete'"

网友:
    想了解 等大家分享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录个Script看看具体的命令是什么样的,不是完全照搬。

    funckey F2 "prepopup; 'group'"

Got it!TKs.版主YYDS~

网友:
    鼠标右键的命令设置为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