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 16.6能转.alg文件吗

楼主(2022-07-13):
    是不是要基于17.2版本的allegro PCB editor 才能转出.alg文件?
    17.2 版本orcad 或者 16.6 版本allegro  是转不出来?

网友A:
    正常情况下Altium导入allegro brd文件需要安装cadence,我这里提供一个从cadence 中提取的精简版转换工具
    事实上altium就是调用这个工具先将二进制格式的brd文件转换成ascii格式的alg然后再导入altium的。

    使用方法
    在cmd中调用 Allegro2Altium.bat brd文件名
    例如
    Allegro2Altium.bat LAY-28617_C2.brd

    或者直接将brd文件拖到Allegro2Altium.bat图标上就可以

    测试转换.bat 这个批处理文件将转换一个 NXP iMX6UL 参考板文件
    时间较长可能要几分钟
    转换后的alg文件就可以在Altium中直接导入

    转换后会有一个 cdsNameServer 在后台运行,不喜欢了可以杀掉他
    工具提取自 Cadance 1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Altium导入allegro brd文件需要安装cadence,我这里提供一个从cadence 中提取的精简版转换工具
    ...

    试了几个都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