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原理图器件线条感觉太细了,怎么调粗?

楼主(2022-07-13):
请问pads原理图器件线条感觉太细了,怎么调粗?

网友:
    點擊那條線,雙擊左鍵找到Width改線寬
    或是在拉線中,快捷鍵W輸入你想要的粗度即可

网友:
    进元件封装改变线宽。

网友:
    TOOLS-OPTIONS-LINE WIDTHS-DECAL里面的宽度可以改的

网友:
    最小显示宽度太大了,显示不出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