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焊盘有哪些要求?

楼主(2022-07-13):
PCB上的焊盘有哪些要求?

网友:
    盘宽要求、焊盘和焊盘、焊盘和布线的距离要求,焊盘的散热要求,很多呢

网友:
    焊盘的大小要根据元器件的尺寸确定。

网友:
    在两个互相连接的元器件之间,要避免采用单个的大焊盘。

网友:
    SMT 元器件的焊盘上或在其附近不能有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