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过炉后引脚变色的因素

楼主(2022-07-13):
01.导读

引脚炉后变色现象虽不多见,但也不奇怪。

如下图:

02.产生的原因

一般焊料在极骤高温冲击下,表面氧化膜很快就蓝了,变色的另一原因也是跟过炉时炉内 N2(氮) 浓度有关,而一般异常的温升变色过程:白 - 黄 - 红 - 蓝 - 黑....

一般在生产中碰到最多的可能是发黑现象,像变黄、变蓝、变褐、变红等,至于其它颜色也是有概率还是会发生的。

总结一般原因如下:

1.引起变色大概原因是元件引脚镀层材质或电渡液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锡膏生产化学物,在器件吸湿及高温和富氧环境条件下混合作用的结果。

2.在过回流焊时引脚在高温条件下与炉内高温空气发生了氧化反应造成的,特别是生产零部件受潮后,在水气和高温作用下快速氧化,现象一般引脚会氧化发黑,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 SMT 前对器件进行除湿作业。

3.炉内温度过高,预润(预热)时间过长,过多焊料中的助焊剂长时间挥发附着在引脚上,一般这种表现为发黄,可以通过清洗去除,可通过对过炉速度进行调整匹配。

4.器件引脚金属表层上的锡不是纯锡或是局部镀层太薄,遇到高温后会分解出其他的有色金属就呈现出此金属元素的色相或是漏出材质底色,所表面的颜色一般跟所含金属材料有关,如果器件功能位置上锡正常不会影响器件功能。

5.超过材料耐温值后,表面产生氧化膜或是引脚上的所镀物质高温下发生了化学反应所形成的变色物质。

6.板子其它部件高温过程中产生挥发物,引脚与其反应造成,特别是一些接插件注逆的脱模剂污染影响。

首先确认炉内是否存在局部高温现象,或者跟供应商确认此这个料是否与你们的回流条件相符,特别是双面板器件需要过两次回流,需确认是否存在风险。发生这种情况,生产商可以适当的调整炉温,在不影响可靠性的条件下,尽量降低炉内焊接温度。

这种变色是正常的现象,一般这种现象是允收的,除非有特殊条件。

网友:
    发生了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