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空中鼠标系统面临哪些挑战?

楼主(2022-07-13):
使用空中鼠标系统面临哪些挑战?

网友:
空中鼠标缺乏有线连接。

网友:
空中鼠标无平面摩擦。

网友:
PC鼠标用户通常坐在离显示屏两英尺左右的位置,并直视屏幕。而客厅空中鼠标用户则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向,或坐或站或躺,与电视形成不同的距离以及各种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