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视野之外鼠标够不到的线怎么删除?

楼主(2022-07-13):
AD在视野之外鼠标够不到的线怎么删除?

网友:
看到的全选,然后反向选择,然后......

网友:
点Keep-Out Layer,在你电路外画个框,注意四角,框外线对电路无影响。

网友:
SO 反选,按S再O反选。

网友:
    新建空白PCB,将看到的复制到里边,原来的全选全删,再复制回来或者就直接用新建的。

网友:
    编辑>选中>区域外部,或者 编辑>取消选中>区域内部 然后直接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