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教程4第一个单片机小程序

楼主(2022-07-13):
上一次我们的程序实在是没什么用,要灯亮还要重写一下片子,下面我们要让灯持续地闪烁,这就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了,比如能把它当成汽车上的一个信号灯用了。怎样才能让灯持续地闪烁呢?实际上就是要灯亮一段时间,再灭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要P10持续地输出高和低电平。怎样实现这个要求呢?请考虑用下面的指令是否可行:SETB P1.0CLR P1.0 ……这是不行的,有两个问题,第一,计算机执行指令的时间很快,执行完SETB P1.0后,灯是灭了,但在极短时间(微秒级)后,计算机又执行了CLR P1.0指令,灯又亮了,所以根本分辨不出灯曾灭过。第二,在执行完CLR P10后,不会再去执行SETB P1.0指令,所以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让灭了。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能做如下设想,第一,在执行完SETB P1.0后,延时一段时间(几秒或零点几秒)再执行第二条指令,就能分辨出灯曾灭过了。第二在执行完第二条指令后,让计算机再去执行第一条指令,持续地在原地兜圈,我们称之为"循环",这样就能完成任务了。以下先给出程序(后面括号中的数字是为了便于讲解而写的,实际不用输入):

;主程序:
LOOP: SETB P1.0    ;(1)熄灭灯
LCALL DELAY       ;(2)延时一段时间

CLR P1.0           ;(3)点亮灯
LCALL DELAY        ;(4)延时一段时间
AJMP LOOP          ;(5)跳转到第一句LOOP处
;以下子程序
DELAY: MOV R7,#250 ;(6)
D1: MOV R6,#250    ;(7)
D2: DJNZ R6,D2     ;(8)
       DJNZ R7,D1  ;(9)
       RET         ;(10)
END                ;(11)

本例keil工程文件点击这里下载

按上面的设想分析一下前面的五条指令。

第一条是让灯灭,第二条应当是延时,第三条是让灯亮,第四条和第二条一模一样,也是延时,第五条应当是转去执行第一条指令。第二和第四条实现的原理稍后谈,先看第五条,AJMP是一条指令,意思是转移,往什么地方转移呢?后面跟的是LOOP,看一下,什么地方还有LOOP,对了,在第一条指令的前面有一个LOOP,所以很直观地,我们能认识到,它要转到第一条指令处。这个第一条指令前面的LOOP被称之为标号,它的用途就是给这一行起一个名字,便于使用。是否一定要给它起名叫LOOP呢?当然不是,起什么名字,完全由编程序的人决定,能称它为A,X等等,当然,这个时候,第五条指令AJMP后面的名字也得跟着改了。

第二条和第四条指令的用途是延时,它是怎样实现的呢?指令的形式是LCALL,这条指令称为调用子程序指令,看一下指令后面跟的是什么,DELAY,找一下DELAY,在第六条指令的前面,显然,这也是一个标号。这条指令的作用是这样的:当执行LCALL指令时,程序就转到LCALL后面的标号所标定的程序处执行,如果在执行指令的过程中遇到RET指令,则程序就返回到LCALL指令的下面的一条指令继续执行,从第六行开始的指令中,能看到确实有RET指令。在执行第二条指令后,将转去执行第6条指令,而在执行完6,7,8,9条指令后将遇到第10条令:RET,执行该条指令后,程序将回来执行第三条指令,即将P10清零,使灯亮,然后又是第四条指令,执行第四条指令就是转去执行第6,7,8,9,10条指令,然后回来执行第5条指令,第5条指令就是让程序回到第1条开始执行,如此周而复始,灯就在持续地亮、灭了。

在标号DELAY标志的这一行到RET这一行中的所有程序,这是一段延时程序,大概延时零点几秒,至于具体的时间,以后我们再学习如何计算。 程序的最后一行是END,这不是一条指令,它只是告诉我们程序到此结束,它被称为"伪指令"。

单片机内部结构分析:
为了知道延时程序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必需首先了解延时程序中出现的一些符号,就从R1开始,R1被称之为工作寄存器。什么是工作寄存器呢?让我们从现实生活中来找找答案。如果出一道数学题:123+567,让你回答结果是多少,你会马上答出是690,再看下面一道题:123+567+562,要让你要上回答,就不这么不难了吧?我们会怎样做呢?如果有张纸,就不难了,我们先算出123+567=690,把690写在纸上,然后再算690+562得到结果是1252。这其中1252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而690并非我们所要的结果,但是为了得到最终结果,我们又不得不先算出690,并记下来,这其实是一个中间结果,计算机中做运算和这个类似,为了要得到最终结果,一般要做很多步的中间结果,这些中间结果要有个地方放才行,把它们放哪呢?放在前面提到过的ROM中能吗?显然不行,因为计算机要将结果写进去,而ROM是不能写的,所以在单片机中另有一个区域称为RAM区(RAM是随机存取存储器的英文缩写),它能将数据写进去。 特别地,在MCS-51单片机中,将RAM中分出一块区域,称为工作寄存器区,上面程序用到的R6,R7就是在这个区里面,这我们会在第7课有详细的介绍。其实如果我们用C语言来写程序的话用根本不用了解工作寄存器这个概念了因为c编译器会自动处理.看上面的程序如果用c来写就是

#include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
        for(j=0;j<200;j++);
    }
}
void main() //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while(1) //这句的作用就是反复的执行下面这个{}中包含的4句

     P1_0=1;  //(1)熄灭灯
     DELAY(); //(2)延时一段时间

     P1_0=0;  //(3)点亮灯
     DELAY(); //(4)延时一段时间

}
   在汇编例子中程序是从第一条语句开始执行的,而c不同在c语言里程序是从main() 这里开始执行的,关于(1)(2)(3)(4) 这几句的解释和上面的汇编一样,不再敖述。循环部分这里是用了一个while(1) 语句下面打了一个大括号,这样大括号中的这4条语句就会按(1)->(2)->(3)->(4) ->(1)->(2)->(3)->(4) ->(1)->(2)->(3)->(4)……永远不停的执行下去。这样灯就会持续的亮灭再亮再灭实现了闪烁效果,关于延时函数下节课再叙。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可以在下面提问

网友:
我也是从初学者过来的,看到有楼主这样的人,帮新手解决问题,非常开心

网友:
总是有人愿意带新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