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稳压原理是什么呀?

楼主(2022-07-13):
LDO的稳压原理是什么呀?
请问,谁知道LDO的稳压原理是什么呀?

网友:
    从原理上说
和运放是一样的,LDO就是一个运放加一个基准电压。7805等三端稳压器也是一样。
当然,作为电源,只需要单向输出电流,而运放是双向输出电流。

网友:
    LDO是线性的低压差降压芯片

网友:
    LDO的结构是一个微型的片上系统,它由作电流主通道具有极低在线导通电阻RDS(ON)的MOSFET、肖特基二极管、取样电阻、分压电阻、过流保护、过热保护、精密基准源、差分放大器、延迟器和POK(POWER OK) MOSFET等专用晶体管电路在一个芯片上集成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