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约束的时钟显示频率很低?

楼主(2022-07-13):
    FPGA约束的时钟显示频率很低?

网友:
    锁相环,只要能锁定,就不存在精度(也就是输出频率准确度)的问题,但是用FPGA内部的锁相环,存在抖动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
    用FPGA内部的锁相环输出的时钟,这种周期的变化会比较大,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的频率比较高,而且是围绕准确的周期/频率 附近上下变化的,所以如果你以较长的时间来观察(比如0.1S,1S以及更长的时间),看到的是平均周期/频率,是很准确的

网友:
    只是在以很短的时间看(比如10us、1us或者更短),才能看到这种比较明显的变化 最终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还要看应用,如果产生的时钟只是用于FPGA的内部逻辑电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用于外部的模拟电路,高速DAC/ADC、射频链路、高速串行通讯接口,就有可能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