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用rt_thread_create()创建线程,初始化定时器有何用处

楼主(2022-07-13):
调用rt_thread_create()创建线程的时候,调用了下面的代码,作用是什么?

/* initialize thread timer */
rt_timer_init(&(thread->thread_timer),thread->name,rt_thread_timeout,thread,0,RT_TIMER_FLAG_ONE_SHOT);
为什么要创建这个定时器?

在系统时钟中断回调函数里面,已经调用了下面的代码

void rt_tick_increase(void)
{
struct rt_thread thread;
ncrease the global tick /
++ rt_tick;
/ check time slice /
thread = rt_thread_self();
-- thread->remaining_tick;
if (thread->remaining_tick == 0)

/ change to initialized tick /
thread->remaining_tick = thread->init_tick;
/ yield /
rt_thread_yield();
}
heck timer */
rt_timer_check();
}
上面的代码已经会去判断remaining_tick,这个为0就执行让出cpu操作了。

网友:
用来控制挂起时间的。例如你主动调用delay或者阻塞于获取信号量等都会用到这个定时器。截取了一段信号量获取函数中的源码:

/ start /
rt_ipc_list_suspend(&(sem->parent.suspend_thread),
thread,
sem->parent.parent.flag);

/* has waiting time, start thread timer */
if (time > 0)

RT_DEBUG_LOG(RT_DEBUG_IPC, ("set thread:%s to timer list\n",
thread->name));
/* reset the timeout of thread timer and start it */
rt_timer_control(&(thread->thread_timer),
RT_TIMER_CTRL_SET_TIME,
&time);
rt_timer_start(&(thread->thread_timer));

/* enable interrupt */
rt_hw_interrupt_enable(temp);
/* do schedule */
rt_schedule(); rt_ipc_list_suspend(&(sem->parent.suspend_thread),
thread,
sem->parent.parent.flag);
/* has waiting time, start thread timer */
if (time > 0)
{
RT_DEBUG_LOG(RT_DEBUG_IPC, ("set thread:%s to timer list\n",
thread->name));
/* reset the timeout of thread timer and start it */
rt_timer_control(&(thread->thread_timer),
RT_TIMER_CTRL_SET_TIME,
&time);
rt_timer_start(&(thread->thread_timer));
}
/* enable interrupt */
rt_hw_interrupt_enable(temp);
/* do schedule */
rt_schedule();`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

网友:
    可以试试一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