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做LED点阵列显示屏的时候都喜欢用FPGA而不用CPLD或者单片机?

楼主(2022-07-13):
为什么在做LED点阵列显示屏的时候都喜欢用FPGA而不用cpld或者单片机

网友:
CPLD擅长逻辑电路
FPGA都用于时序电路
FPGA比单片机运算速度快很多倍,在同步屏中传输数据量大,单片机无法满足,可以用arm来代替FPGA.

网友:
比较CPLD,FPGA功能强大,资源多;
比较单片机,FPGA管脚多,驱动能力强,也不需要更多的控制和运算能力

网友:
要是巨型LED点阵显示屏的话单片机速度跟不上(点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