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中的物理规则约束选项怎么那么多啊,都要设置吗?

楼主(2022-07-13):
cadence16.3中的物理规则约束选项怎么那么多啊,都要设置吗?

网友:
这个是 Allegro 最复杂的地方,理解了那里,Layout 的功能基本上你就学会80%了。
简单的板,像只有几十个器件2层板之类,一般设设线宽线长间距之类就行了。
如果是做产品,一般都需要弄清90%以上。

网友:
    大可不必。了解一些最基础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