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电源,它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7-13):
    什么是射频电源,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射频电源就是用于射频电路或射频设备的电源,要求电源供电平稳,瞬间供电要求较高

网友:
    射频电源(RF generator)是用来产生射频电功率的电源。它的输出一般是正弦波或脉冲,频率有2MHz、13.56MHz、27.12MHz、60MHz等规格,输出功率从几十瓦到几十千瓦,输出阻抗一般是50欧。它可以用于等离子体发生、感应加热、医疗等多种领域。

网友:
    射频电源(RF generator)是用来产生射频电功率的电源,可以用来加热。
    射频电源与是等离子体工业设备上的驱动源,主要用在镀膜、等离子体清洗、CO2激光器等设备上。

网友:
    看看大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