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如何CST文件导入HFSS中?

楼主(2022-07-13):
    请问如何CST文件导入HFSS中?

网友:
    没有导过..
感觉把CST导出为.sat格式,然后再导入HFSS
感觉这样CST中设置的变量在HFSS中就不会存在了...

网友:
    你说的是HSS导入到CST中吧
    如果是这样导入CST中的模型应该还是要把端口删掉,然后再重新设置端口吧

网友:
    在hfss中将模型转化为.sat格式的,不管hfss模型里是否有变量设置,倒入cst时,第一步先选择模板,这样选完后,就不用再设置单位,比如毫米,和边界条件,然后再将cst中模型材料改变后,就可以计算了,端口设置问题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