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驱动的技术融合是哪几种技术的融合?

楼主(2022-07-13):
    大数据驱动的技术融合是哪几种技术的融合?

网友:
    大数据驱动技术。嵌入式系统。

网友:
    无线通信和低功耗嵌入式技术,zigbee,2.4g,490mhz,wifi,gprs等等都包括到了,其中信立科技的设备是具有代表性的,比如工业用途的无线传感器网络通过gprs自动组网完成,传输温度、压力、流量、开关量、模拟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