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很容易被击穿(AO3401)

楼主(2022-07-13):
在个电路MOS管很容易被击穿(AO3401)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继电器开关瞬间峰值电压也才26V,100MS左右,大神帮忙分析下。坏了以后继电器一直处于吸合状态。

网友:
    你可以将MOS管放在线圈与接地端之间,IN4148并在线圈的两端。

网友:
    继电器的线圈,在断开的瞬间产生反向电动势,与电源的电压24V叠加在一起,超过了耐压的限度。设计了二极管in4148吸收,但不是快速二极管,反应不够快。

网友:
    栅极驱动电路画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你要看mos关断瞬间,因为GND为0V,而继电器驱动端是线圈,所以会产生感应电动势,会从续流二极管流过,那么另外一端必然是负压,那你再看看此时在mos管DS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先。而且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一般用肖特基二极管,响应会快点。

网友:
    注意VGS的耐压

网友:
    24V栅极驱动电压超标了,且继电器瞬间反动电动势和24V压差也超标;

网友:
    Vgs超耐压了,3401管子Vgs耐压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