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干啥的?

楼主(2022-07-13):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干啥的?, P0 n1 a( \- F6 d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吸收浪涌功率用的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做过压保护的,在通信等产品中很常见。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能在极短时间内承受反向电压冲击,使两极间的电压钳位于一个特定电压上,避免后面的电路受到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