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成3.3V,是否有可以不发烫的LDO可实现?

楼主(2022-07-13):
    12V转成3.3V,是否有可以不发烫的LDO可实现?
    我要把12V直接转成3.3V来用。我用L1117-3.3,这个片子的资料上说的是4.1---15V都可以,而且电流可达到1A,但是,工作起来时,我的电流才不到100MA,结果烫得非常厉害。请问,是否必须用DCDC来转换才行啊?

网友:
    不可能不烫,线性稳压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
    假设消耗0.5W感觉不到烫,那么
0.5/(12.-3.3)== 57MA 。
实际0.5W也很有感觉了

网友:
    烫不烫仅由功率决定,跟器件的额定电流无关
    1117本身的耗散功率约0.3W左右,但你的用法功耗为(12-3.3)×0.1=0.87W,不烫才怪。任何线性稳压器都会这样,要么使用大封装(即较大耗散功率)的芯片如TO220封装,要么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