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电压基准芯片为什么多是1.2V的?

楼主(2022-07-13):
放大器3.3V供电,用1.5V 1.6V做基准不是挺好吗,但是这类芯片极少

网友:
最经典的带隙基准是利用一个与温度成正比的电压与一个与温度成反比的电压之和,二者温度系数相互抵消,实现与温度无关的电压基准,约为1.25V。

网友:
因为其基准电压与硅的带隙电压差不多,因而称为带隙基准。实际上利用的不是带隙电压。现在有些Bandgap结构输出电压与带隙电压也不一致。

网友:
从半导体物理的理论到实践都证明1.25V能隙基准源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