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切换DRO和DRP时,总是自动关闭或死机?

楼主(2022-07-13):
为什么pads切换DRO和DRP时,总是自动关闭或死机?

网友:
电脑系统和PADS重新装。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PCB的数据丢失,且数据变小了。

网友:
低级的软件要用低级的方法, 可以试下
1. 无模命令I查下数据完整性问题
2.用router打开后另存为一个PCB文件 再用pads继续操作
3.转成ASC文件 在转化为PCB文件
4.转成DXF文件 再转为PCB文件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PADS9.5,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PADS9.5的一个更新补丁没装吧,你装一下试试。

网友:
用router打开后另存为一个PCB文件,再用pads继续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