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T选型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7-13):
GDT选型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GDT标称直流击穿电压的下限必须高于线路的最大工作电压,否则会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
确保GDT脉冲击穿电压值必须低于线路所能承受的最高瞬时电压值。

网友:
根据应用场合以及线路中可能出现的冲击电流强度,确定所选用的GDT必须达到耐冲击电流强度。

网友:
GDT存在续流问题,故不能单独用在电源上,如果电源工作电压大于GDT续流电压,就会使GDT一直导通,故须搭配压敏电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