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射频电路供电的DC电源,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2-07-13):
射频电路供电的DC电源,有什么要求? / f/ A- U* o2 h" S

网友:
    给射频电路供电的DC电源,应该注意两点:①、供电电压应该稳定;②、DC电源的高频内阻要小。

网友:
    实际应用中,首先要采用稳压电源,特别是前级电路。而降低DC电源高频内阻的办法是在电源电路增设小容量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
    输出电压和电流要平稳,输出波纹要小。